梦想家ML326

楼主(2021-09-06):
最近碰到几个ML326 显示器  通电背光正常 面板没反应  工作电压条件正常  更换逻辑板问题依旧  如果拔掉左边排线 右边可以正常显示 屏电路版无短路 请问各位大神有碰到这种问题吗 求助中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这个是左边局部短路,听说可以通过屏蔽排线修复,具体怎么屏蔽你得自己尝试

网友:
有几台是电容短路 修复了 这几台测量不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32寸/2=16

网友:
可能是其中一个tab短路了 你仔细检查第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左边局部短路,听说可以通过屏蔽排线修复,具体怎么屏蔽你得自己尝试

屏蔽短路那边的供电,应该可以用,只是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有不听话的,撕耳朵。
听话的, 割 小JJ。

网友:
听说压屏的那些可以修复,我从来没有拿去过,因为不保,很容易再次坏

网友:
估计是另外一边短路了。

网友B:
左侧屏上逻辑板有短路,需要屏蔽,这种情况好多32的这种显示器都爱出

网友C:
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好修了    不好混了啊

网友:
应该是另外一边短路了

网友:
TAB损坏,只有找修屏的更换

网友:
我修的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侧屏上逻辑板有短路,需要屏蔽,这种情况好多32的这种显示器都爱出

可否请教一下,屏蔽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侧屏上逻辑板有短路,需要屏蔽,这种情况好多32的这种显示器都爱出

请大神赐教

网友:
撕耳朵或者断坏那面的y供电

网友:
请大神赐教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 感觉学到了

网友(2021-10-10):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梦想家显示器奇怪的故障挺多的啊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仔细找找吧

网友:
  一模一样  换啦 电源板 逻辑板 故障依旧 屏蔽 也时不时出故障     有时很正常   自己用 不在乎 反正当报废屏用

网友:
大佬真厉害 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1-11-09):
白屏半边y短路

网友:
我有个戴尔的S2340M三秒一暗屏是啥情况有清楚的么?

网友:
修修试试 看

网友:
看你的帖子学习了很多

网友:
屏幕问题了吧

网友:
联想最垃圾的显示器  屏坏掉就直接淘汰吧  这玩意不值得修啊  太便宜了  没利润啊

网友:
修好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屏模组出问题

网友:
COF问题,没压屏机就放弃吧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好多了,基本都是屏坏,但有说屏蔽供电能行的,我也没修好过。反正这种情况,直接宣判死刑,没啥研究的必要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好修了    不好混了啊

是啊,质量不咋地还爱坏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屛的问题,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一台TCL32寸曲面的,开机灰屏无显示,右边逻辑板不接,左边可以显示。

网友:
基本是有短路了

网友(2022-01-22):
没有修过
只能继续学习,努努力

网友:
屏坏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