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雪豹RX588跑测试就黑屏

楼主(2021-09-06):
华硕雪豹RX588,挖矿算力正常28M,现在只有6M,进桌面正常,打传奇也正常,就是一跑鲁大师或者甜甜圈就黑屏,测试显存正常(不知道超频测试,问了很多人说588不能超频测,不太相信),网上搜了下,有的说是mos管的问题,有的说是供电芯片的问题,请大佬指导。

网友A:
这个不是和我的情况一样么,我的帖子,就在你下面, 也不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和我的情况一样么,我的帖子,就在你下面, 也不看看啊

你的贴子看了,也还没修好吧

网友A:
买的零件,还没到,百分80,是那个芯片问题,你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B:
难不成显存坏了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零件,还没到,百分80,是那个芯片问题,你也可以参考下,

芯片我也买了,准备先刷个BIOS,再看看有没有办法超频测下显存,不行就干芯片了

网友:
是的,昨晚用atiwinflash,启动不了,后来想起来,用挖矿软件,轻松矿工应该可以,里面集成了刷BIOS的工具,以前也遇到atiwinflash启动不了,用轻松矿工刷的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不成显存坏了

看了不少贴子,有这个可能

网友:
昨晚刷了下原版BIOS,发现跑甜甜圈可以坚持一会再黑屏,用GPU-Z发现,跑测试的时候,核心频率才300多,上不去,这个应该就是供电问题了吧

网友:
在探索的 过程中,学会了用tserver超频
./agt -eng=xxx -mem=xxx
分别是超核心和显存
之前一直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C:
上周我刚修一个故障一样的,刷bios就好了

网友D(2021-10-09):
引用 网友C:
上周我刚修一个故障一样的,刷bios就好了

BIOS我也刷了,跑测试能坚持一会,但是还是黑屏。
发现核心频率很低,只有300,正常应该上1000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我也刷了,跑测试能坚持一会,但是还是黑屏。
发现核心频率很低,只有300,正常应该上1000以上

i will advise you tu check the power phases with oscilloscope, if they are all fine, and hdmi provides all signals, gpu is dead, or try to reflow bga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E:
i will advise you tu check the power phases with oscilloscope, if they are all fine, and hdmi prov ...

thank you! let me try it.

网友:
刷BIOS 加热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