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1-09-06):
进水后电源IC发烫,换了后因为屏幕是坏的,连接电脑,能读到CD驱动器。电源IC,HI6555-V510有加密吗?
电脑

网友:
电源不存在加密

网友:
一般加密的是CPU、字库和基带,电源只要型号一致应该都没问题。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eb.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