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山特UPS MT500A”逆变器维修或电路图

楼主(2021-09-06):
各位师傅:
  您们好!刚刚接修了台山特UPS MT500A逆变器,现在工作状态是这样的,逆变器断电后工作工作正常,就是续航能力变差了,也怀疑过电池问题,更换电池后还是带载时间还是上不来,就怀疑设备的问题!
  还请知道这问题的大师们可以不吝赐教!或者给分享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续航能力也不会太长,,功率太小,电池也少

网友B:
查了一下,它内部只有一个12V4AH电池,所以它也只是给你一个突然停电后,不会丢失数据,给你一个正常从容关机的时间,
因为电池容电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它内部只有一个12V4AH电池,所以它也只是给你一个突然停电后,不会丢失数据,给你一个正常从容关 ...

电池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续航能力也不会太长,,功率太小,电池也少

输出负载功率并不大,带的是小米摄像头!

网友:
负载仅是带了个小米摄像头

网友:
是的,这电池容量太小了,坚持不了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