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正常开机,但主板上的小喇叭异响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1-09-06):
主板能正常开机,但主板上的小喇叭异响是什么坏了,喇叭已经更换过了,控制喇叭声音的信号有个不断跳动的波,是从桥里出来的,桥也换了,还是有这个怪声,求赐教!

网友A:
是蜂鸣器吧?既然能正常开机使用那直接拆掉蜂鸣器不就行了,至于换桥吗?

网友:
至于换桥吗?

网友B:
高手还换桥,我这一般的拆掉,拆掉这个恼火的家伙 。

网友:
是蜂鸣器吧?

网友:
是蜂鸣器在响,但蜂鸣器换了好的,还是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蜂鸣器吧?既然能正常开机使用那直接拆掉蜂鸣器不就行了,至于换桥吗?

要求比较严,功能完好,元件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还换桥,我这一般的拆掉,拆掉这个恼火的家伙 。

有查过什么引起的吗?

网友:
干脆干掉蜂鸣器

网友C:
峰鸣器驱动信号接地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滤波不好,干扰

网友E:
品牌机有时候很多检测的,比如机箱盖检测什么的,全部安装好试试,有些bios里把一些检测关闭试试

网友:
拆掉一了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滤波不好,干扰

修的不止一台同样型号的板,就这一个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峰鸣器驱动信号接地

驱动信号进桥,量没对地,有方波,不清楚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品牌机有时候很多检测的,比如机箱盖检测什么的,全部安装好试试,有些bios里把一些检测关闭试试

是个好办法,回头试试

网友F:
          机箱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箱盖子

应该不是,裸板其它同型号板就这个板叫

网友:
研究了一下,换了全部USB供电管后有一块板好了,另一块还是有点问题,不确定是否是USB供电漏电导致,以后再遇到,在测试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