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面32寸屏还有救吗?

楼主(2021-09-06):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拿来一张屏..32寸曲面 ..开机就是重影 第一感觉就是屏幕坏了...我又用代用板测试下还是一个故障...修这么多年屏很少见这种故障...有维修过老师给指导下...

网友:
一般屏故障,都是修不了

网友:
换屏不合算!

网友:
拆都不用拆啊,基本浪费时间!!

网友:
一般都是屏,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屏线也有可能的。

网友:
会跳吗,会跳的话可以尝试割下屏看看

网友:
眼睛受不了

网友A:
只能断Y试试看 行不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断Y试试看 行不行咯

怎么断Y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