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管到底是什么管

楼主(2021-09-06):
这是从台式电源中拆下来的,起初以为是mos管,但仔细一看大惊失色,上面标记记的是二个二极管图标,而且右边的那个好象什么管也不是,骗人的是三个管脚,并且还有散热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就是二极管,两个二极管组合在一起,共阴二极管

网友A:
你把它当做一个整流桥就行了

网友:
百度一下大把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当做一个整流桥就行了

全波整流一般是二个二极管,难道它整了三次?

网友:
三种电压3.3 5v 12v 三个肖特级二极管。

网友:
一脸懵逼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波整流一般是二个二极管,难道它整了三次?

它里面是两个二极管,实际使用时,两个并联使用,之所以带散热片,因为它很烫

网友:
  16S45  最右边的也是肖特基二极管,只是丝印没标出来

网友:
就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台式机不是整了三次,是整出3个电压,并且电流有大小。

网友:
一5V。一12ⅴ输出

网友:
晕,你是?这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这就是二个二极管封装一起的

网友:
小师傅,你不会找度娘啊?

网友:
复合整流管。。。。

网友:
肖特基,跟着丝印可以查一下

网友:
师太都要笑了,,,,,,,,

网友:
没拆过ATX电源?里面12v 5v 3.3v双二极管大把的都是这样排列的。

网友:
中间是一极,两边两个是一极,二极管

网友:
这叫半桥!!!!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不多说。。。。。  看图

网友:
我是初学者,见笑了

网友:
虽然我也是小白,但是这个我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