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灯是发光二极管吗

楼主(2021-09-06):
(图片)

网友:
毫无疑问,就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看灯板时有一个光敏电阻的空位,而且看灯珠中间没有黄点,很可能这个是摄像枪的红外补光灯板

网友A:
用万用表能测出它是否发光吗

网友:
百分之百是发光二极管,3个一组

网友:
进来学习,欢迎指导

网友:
不管它发白光还是发红外光,都是发光二极管的一种!

网友:
你买灯珠就可以换

网友:
大多是3v的,   万能表只能点亮一个

网友:
LED就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看管子标志,有+和-说明有正负,而且发光。就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能测出它是否发光吗

用电源调电压,大概5v才开始里亮

网友:
RGB三色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