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0.17,一点经验

楼主(2021-09-07):
这种机子,直接凭经验修就行了,刚开始待机0.17,一看这待机电流,就想到南桥背面的电容,直接找发霉的,那个发霉直接拆哪个,总共四个电容,是通病,都是3.3v,量电压肯定偏低,其中有两个rtc电容,不一定都发霉,哪个发霉了就拆了,没发霉不用拆,一定要用烙铁烫下来,不要直接扣容易断线,电容拆掉之后,能开机了,开机电流0.4,量各组电压全部正常,肯定是没复位,因为南桥后面电容发霉的,都拆了,应该不是电容问题,怀疑南桥坏了,想着先易后难,先把cpu大电容,换掉试一下,因为都知道cpu大电容容易坏,这是个隐患,不如直接排除了,还能排查一下问题,我直接把大电容敲了,并了四个330电容,再开机电流还是0.4,这时候就可以锁定南桥,百分百是它问题,不用看图纸量复位,浪费时间,直接换桥,南桥换过之后,开机直接上到0.8,然后不断跳变到亮机,再告诉大家,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电容为什么会发霉,你们想过没有,主要是南桥后面胶纸的问题,胶纸上那一层胶,容易腐蚀电容,特别是高电压的电容特容易腐蚀,电容拆了之后,最好再贴一层高温胶带,把电阻电容都盖住,这样电容就不会再次发霉,以后就不会再返修,还有这款机子,不插电池,要开几下才能开机,而且时间日期保存不了,跟主板上小电池没有关系,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把电池装上就行了,不要修主板走弯路,前提电池是好的,好了,就到这里,一点小小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A:
这个电容坏了能测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坏了能测量吗?

量电阻呀,说这话说明你是新手

网友:
电容耍么开路,短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