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370主板开机能自检完进bios不能进系统

楼主(2021-09-07):
   一个技嘉z370主板,上电开机正常触发跑码,跑码完成就cpu灯常亮,不能进系统,风扇也转,开机的时候按del可以进bios,不过感觉有点慢,要稍微等一下才能出bios界面,在bios界面按关机屏幕能黑屏,但是风扇还是在转,cpu灯常亮,这时候长按开机键不能强制关机,只能拔电源,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不会是bios芯片有问题,bios已经重刷过了没用

网友:
有没有大佬知道啊

网友A:
我觉得你  应该去好好学习下理论  电脑知识去  看你空间里 除了求助就是求助,,,就不是做这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  应该去好好学习下理论  电脑知识去  看你空间里 除了求助就是求助,,,就不是做这行的,,

不是做这行的,业余瞎折腾而已

网友:
这样的,跑码完a2  然后又重启了,不能进系统

网友B:
主板卖吗?你这个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卖吗?你这个桥坏了

能买几个钱

网友C:
cpu灯常亮,关不了机,典型的超频把桥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灯常亮,关不了机,典型的超频把桥超坏了。

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灯常亮,关不了机,典型的超频把桥超坏了。

超频还会坏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