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这种电容我真的焊不了。第

楼主(2021-09-07):
师傅们,这种电容我真的焊不了。第二张图,他的引脚一点也没有外露,用什么样的锡就是不吃锡,看样子原来是一头一个镀锌片还是什么,也不知道这种电容在淘宝怎么搜,是什么电容,在电路图中的具体是哪一个不好找,主要是主板的位置不明确。按理说少个电容应该不影响显示。开机的时候电流能到1.2A,然后过一会就关机了,而且再开机的时候还要重新拔一下电源插头。这个主板只要是位置好多原件是没有标记的,碰到这种板子真的是难上加难啊!

网友:
滤波电容,用183度低温锡补锡过后就好焊接了

网友:
330应该很好弄啊

网友:
贴片钽电容,加低温锡焊。

网友:
风枪风速调小,温度适中,电容搞不定,我就不信这个理!

网友:
吹风烙铁同时进行焊接 方便有快捷

网友:
不行,这东西根本就没发焊,至于出厂的时候怎么弄上去的不知道,但是看到了两头是一贴片而且不吃锡,真是头痛。

网友:
不好搞啊,关键是露出来的那点东西太少了,那怕是露出一丁点也行啊,目前这都不是关键,关键的还是屏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好的,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