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华硕H81M-K不触发

楼主(2021-09-07):
南桥没有发出SLP S3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换桥 技术难度太大了吧

网友:
别问,问就是干南桥其他电路有没有问题啊,比如复位,时钟,S4

网友:
按时序逐项检查啊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io条件对的话,应该桥吧,

网友:
查SLP_S3# 之前的条件呗,都满足就动桥吧

网友:
干桥就完事了

网友:
没有BGA啊没办法干桥。

网友:
桥比二手主板都贵

网友:
查南桥待机条件啊

网友(2021-10-10):
先南后北再脚座,刷了BIOS干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