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联想ih81m的bios,不带白色pci槽的那种

楼主(2021-09-07):
求一个ih81m的bios,不带白色pci槽的那种,论坛里下了好多个,试过都是风扇转,嗡鸣器没反应,显示器不显示,查了下才知道联想ih81m同样的名字有好几种不同的主板,插槽不一样接口也不一样,难怪看论坛的帖子好多人刷了还是不行,求个和我图片相同型号的bios,谢谢!

网友A:
要用编程器刷,有个帖子写的很详细,我的更换i5不显示用编程器已经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编程器刷,有个帖子写的很详细,我的更换i5不显示用编程器已经刷好

我有编程器,论坛里我至少下了快10个了,没用,一共四个版本的ih81m都叫ver1.0,他们的bios都是不通用的,但是帖子里都没说这个版本对应哪个板型的主板啊

网友:
有服务代码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点评):
有序列号去官网下载了个8m的bin不知道为什么刷不进去,后来论坛里找了个4m的反而刷进去了

网友:
最后我是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6342-1-1.html这里的bios解决的,上了g3260秒开机(4590之类的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上?),给后来人参考一下,此贴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