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02-1不触发 有时0.22掉电

楼主(2021-09-07):
不触发测条件5V正常 3V变3.76v 能触发的时候测量3V是稳稳的3.3

那么故障初步锁定在3V

既然5v正常3v电压变高 换了反馈电阻  又换了滤波电容 没好 供电芯片51225 测了一圈条件都正常 没办法换芯片 此时还是 一样

当我割掉3V隔离点时 插电3.3V正常了 那还是3V后级有问题?因为前面烧过没反应 所以我又断开了5V隔离 再次插电也正常

那是5V后级的问题吗 当我用5V烧后级的时候 电流0.26 U    发热 usb供电转换管坏

网友A:
这种问题 能修好属实牛啊 按道理说这种不好查问题

网友(点评):
那待机不偏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能修好属实牛啊 按道理说这种不好查问题

都是靠经验了

网友(2021-11-13):
楼主经验丰富,这么好的经验帖没什么人发现 加分,是不是没上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