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70不触发 待机正常

楼主(2021-09-07):
开关正常3.3v  但是86脚只有2.6v  按开关没跳变

网友:
放电
或者刷BIOS肯定好  THINKPAD BIOS问题很多

网友:
然后呢??说的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
买的剪板的

网友A:
那应该是EC 有问题吧

网友:
查时序吧,查原理

网友:
这机器CPU坏的很多。。。。

网友:
是EC 有问题

网友:
pbtn-out跳变时间很短暂,有一次修e550也是没跳变,以为是ec问题,回来用示波器才确定pbtn-out有跳变

网友(2021-10-28):
早换了  ecbios刷了很多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EC 有问题吧

早换了  ecbios刷了很多也不行

网友:
开关板通病啊

网友:
麻烦看清楚再说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