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翔升GTX 750 天网点位图或者图纸,谢谢!

楼主(2021-09-07):
此显卡短路,不过电。

网友A(2021-11-26):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卡,能吧背面拍清晰些给我个图吗?我的这个卡背面腐蚀。掉了一些小电阻电容,有两张,都是背面掉小元件了,但是我这两个板子不是一个批次的,一个是hm2071-12-A90.一个是hm2071-12-A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卡,能吧背面拍清晰些给我个图吗?我的这个卡背面腐蚀。掉了一些小电阻电容,有两张,都是背面掉小元件了,但是我这两个板子不是一个批次的,一个是hm2071-12-A90.一个是hm2071-12-A91.

你看看,我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我发给你了。

谢谢你了,两三天没来论坛。我那两块已经修好了。只把丢掉的电阻补上了,电容都没补。其中的一个完全正常。另外一张卡进系统会黑屏。进系统黑屏的,这个可能是核心的问题。核心底面有两个引脚腐蚀了。我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可能需要重植,不想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