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笔记本显卡不能用

楼主(2021-09-07):
版号6-71-W65S0-D02   这是组装的笔记本   不知道具体是战神什么型号   客户来换独显   毛病是独显能识别   但是启用独显就卡或者黑屏      我先把温度检查搞了不行    后来发现独显供电不稳定   加个电容不跳变了     悲剧开始了     电压不跳了   开启不黑屏了   用鲁大师测试显卡掉电     发个新的显卡换上还是这样.....   测试发现显卡供电又开始跳了    追查发现是独显开启信号跳变    SR17E发出的     又换了个新南桥      一样      草      现在我把Q86摘了    用鲁大师测显卡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死机   求教

网友A:
供电稳定没有   供电稳定 再查信号   还有耦合电容, 蓝天的板子 不认独显会掉电 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稳定没有   供电稳定 再查信号   还有耦合电容, 蓝天的板子 不认独显会掉电 报警的

人才,打显卡死机,卡死黑屏,肯定认到显卡了,

网友B:
独显能识别  就是不能启用   独显开启信号   不停地跳变   换了南桥没用

网友:
把卡供电芯片全部换了

网友C:
你忘了场管 蓝天的板子显卡出问题 管子有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忘了场管 蓝天的板子显卡出问题 管子有问题的多

显卡供电管子吗

网友:
对 6退的那种管子 容易坏  通病!!!!!

网友:
是的  场管性能不良 会拉低供电

网友:
蓝天的  供电不稳的 都是5脚芯片或者6脚芯片 故障最多,查供电吧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B:
独显能识别  就是不能启用   独显开启信号   不停地跳变   换了南桥没用

独显感叹号吗

网友:
6脚的那种管子 容易坏  通病 报警,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神州永远的神,我是怕了;
我自己的有一台,电池不充电(开机前插电源,再开机可以充电;开机后插电源就不会充电)
充电芯片和线路都测试过了,现在只能留着自己用了
第二台
神州战神的,不定时掉电重启/或者关机
没思路,没查到问题
按论坛,6、8脚芯片
温控,等等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显卡没问题,禁用和测试都ok
现在当打印机服务器在使用

网友:
楼主,这个搞定了吗?什么原因?如何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