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7KC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1-09-07):
如图。

网友A:
某宝看看有没有型号,有时候一输入就有了

网友:
现在好多电子元件名字都乱来了,维修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看看有没有型号,有时候一输入就有了

淘宝百度都没找到,显示温控风扇上用的,没图纸,参考了别的显卡,就拿了个2n7002的管子换上去正常了。应该就是小n沟道mos管。

网友:
好手机,拍的真清楚,是哪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