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联想x1 LMQ-1 mb 12298-2 48.4LY26.021不开机

楼主(2021-09-07):
原来可以开机到0.4电流,刷了论坛的16m bios,现在不开机了,电流0.1-0.2,除了3v5v没有其他电压,请问是不是u坏了,还是bios问题,刷回原来bios也不行了,这怎么整

网友:
16MB& 8MB BIIOS AND CLEAR ME REGIONFILE

LENOVO X1 CARBON LMQ-1 12298-2 16MB.rar

LENOVO X1 CARBON LMQ-1 12298-2 8MB.rar

THINKPAD X1 Carbon LMQ-1 12298-2 i5 clearme (v9.5.41.rar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这故障么建议换板吧,当年把售后坑得不要不要的,保内都没板换,现在市面上的板都是号称改良板,也不贵,i5 4G 的才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