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fl8000u版号X542UQ偶尔能开机

楼主(2021-09-07):
开机正常,待机电池指示灯亮。
不开机,有待机电流,电池指示灯不亮,开机灯亮,且按开机键没有触发
然后怀疑SN2867RUYR有问题,不开机脚位电压 和开机脚位电压
正常时电池 1 2 bat_con 为8v  不开机 0.22v
1脚  19V
2脚  19V
3脚  19V
4 脚 24V
5脚  5.8V
6脚  2.6V
7脚  0V
8脚  0V
9脚  0V
10脚 0v
11脚 12脚 3v
13脚 0.22 V
14脚  5.8V
15脚  0v
16脚  0v
17脚  0.22v     正常开机后8.27V
18脚 0.25v     正常开机后 8.27V
19脚  0.22v      正常开机后8.28V
20脚  0.22v    正常开机后 8.28V
21脚  1.14
22脚  gnd
23脚  0V
24脚  5.8V
25脚  5.8V        正常开机后   13V
26脚  0.22V    正常开机后  8.29V
27脚  0.22V    正常开机后8.28V
28脚  19V
目前怀疑SN2867RUYR损坏 或者软击穿故障拉低8v导致无法开机
实在找不到原因 求助各位大师指点下。
另付点位和图纸 Asus 15 X542UN X542URV Rev

(0)点位 Asus X542UQ X542UQR Rev2.0 boardview.fz

网友:
This is the toughest work.

网友(2022-04-27):
sn2867=bq24780s,其实这款芯片和bq24737的区别很大,有很多大小功能信号限制保护着它的正常工作条件的

网友:
搞定没。我现在这个也是拉低了,第一次开正常、关机在开 就开不了,电压就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