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1T希捷不认盘 通电没有反应维修

楼主(2021-09-07):
希捷1T硬盘 通电没有反应 ,主板二极管短路 ,换了搞定 完美修复 数据 成功恢复

网友(点评):
具体是哪个二极管?

网友:
硬盘还有烧二极管的,这个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难道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那个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也可理解为尖峰脉冲吸能二极管,常见故障,不可用普通二极管替代

网友:
这样的故障遇到的少呀,,

网友:
短路  磁头应该不转了吧

网友:
这个很常见。只有盘体没坏很容易修的

网友:
给力这是通病

网友:
这个二级管还真坏的挺多的,加电,电源保护

网友:
这几百元,的确是检的

网友:
楼主也是运气好  一般可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2022-05-27):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二级管还真坏的挺多的

网友:
哪个二极管              ?

网友(2022-08-22):
这个二极管不装 ,硬盘不转,

网友:
之前收到7个硬盘都是这个烧了  全弄好结果客户不修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坏的还挺多的,没烧电机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