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什么要二次起动才进系统?

楼主(2021-09-07):
      电脑主板是P43-A7,早上起来开机,风扇转下(好象CPU没有起动)二秒,自动再次起动,一直转,屏幕黑(CPU也没有起来),再手动按重起。电脑进系统,以后都经常可用了。换过CPU边上的电容,以为是电容有问题。CPU供电不足。现在也就是电脑一定要硬件预热下才能起动。

CPU。内存,电源,显卡,都没问题,其它主板上试过,我怀疑是否主板有漏电,一开机就断电,是保护还是漏电,还是主板老化了脱焊,但进系统后为什么可经常用。预热后什么也没问题了。

1.是否有漏电或保护,就自动重起?
2.是否主板老化,有肉眼看不到地方虚焊?
3.是否BISO问题(电池换过,也短接过)?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老主板就和老汽车发动机一样,一下两下发动不起来,多打几次火就着了。

网友B:
我有一块升技的IP-35E,也是这种情况,很多年了。冷机启动都需要两次加电,热启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

没有工具刷,应是主板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升技的IP-35E,也是这种情况,很多年了。冷机启动都需要两次加电,热启没有问题。

其实我想知道原因,可能是有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工具刷,应是主板什么地方问题

这个情况先刷bios,再就检测电路有可能是小问题也可能是大问题,还有可能电源有问题,没工具自己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