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970花屏,维修思路求助

楼主(2021-09-07):
新手小白,索泰GTX970花屏,测试D1报错,网上买了两片翻新显存,换上还是同样报错。然后检查线路板显存数据线二极体值468~474之间,可能是核心虚焊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估计核心挂了吧

网友:
核心虚焊好像可以用万用表测没有验证过,你可以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A:
好像拆了显存测和GPU通讯的引脚,也能判断是显存或者是核心的问题。没实测过

网友:
云显卡维修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拆了显存测和GPU通讯的引脚,也能判断是显存或者是核心的问题。没实测过

好的,谢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