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没饭吃系列~~

楼主(2021-09-07):
修不好没饭吃系列~~

中午回家吃饭,没想到老婆说电磁炉砰一声不能用了,来烧大锅。
下午得空拆开电磁炉一看,好家伙,挺严重的,洗板水清洗干净,两处断了排线,发现大电容位置也烧了,取下测量发现电容容量变低了,找不到合适的,从别人那搞了个外接线还是拆电源上面的还好能放进去,整流管也烧了个,换上电源上面的,330k电阻是上次坏的,没合适的用多个电阻组的,趁着找到料板一起拆了换上,加个滤波,加个没用的保险改线,测试通电,报错e1放上锅就可以吃饭了

网友A:
万能的维修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维修佬

大哥,你太谦虚了

网友:
过几天boom。。。

网友B:
真没必要,又不值几个钱,这样隐患太大,这种在操作中突然炸了,很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必要,又不值几个钱,这样隐患太大,这种在操作中突然炸了,很严重的,

怎么说,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