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主板充电烧了

楼主(2021-09-07):
求助一下,请问有人知道这个丝印08 XXG,是什么芯片么,型号是什么,我没查到。

网友A:
板号是多少?英业达代工的小米笔记本好几个型号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多少?英业达代工的小米笔记本好几个型号都有图纸

小米笔记本MX110,板号我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多少?英业达代工的小米笔记本好几个型号都有图纸

MX110是显卡型号,不是笔记本型号。你报机身序列号SNxxxxx那5位数字看看

网友A:
我知道了,你这个型号是ISL95808

网友B:
那么粗的布铜,肯定跟Power有关系的

ISL95808HRZ,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粗的布铜,肯定跟Power有关系的

ISL95808HRZ,参考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你这个型号是ISL95808

谢谢,谢谢

网友:
惠普暗影精灵上面多08,G35D G35A独有

网友:
你最好拍个整体主板的照片这样谁碰见过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板号多少你要发过来啊。

网友:
不是有图纸?

网友:
看结构应该是一个dc~dc

网友:
08  XRG华为本上也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