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30无法充电怎么办?按照这个方法只需4步就能彻底解决

楼主(2021-09-07):
华为Mate30无法充电怎么办?按照这个方法只需4步就能彻底解决

  华为手机正常充电,正常是显示充电图标,开机充电时在手机的右上角,电池图标是一个充电的闪电。手里的一部华为Mate30昨天充电时,插充电器可以充电,拔了充电器再插就不充电了,相信有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充电异常的情况!那么华为手机充不进电怎么办?什么原因呢?

  手机开机充电、关机不充电,或者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一般是由以下几种情况导致的。下面以用户反馈的华为Mate30手机充电问题为例,我们在维修充电类故障时,可以按照以下方法逐步排除和检修,找到故障问题所在,然后进行故障修复。

手机不充电处理方法:

一、更换充电器和数据线

  现在市面上的充电器、数据线质量参差不齐,劣质的非原装充电设备,电流电压不稳定导致电池或主板元件损坏,也会导致无法充电。建议在购买时选择原装或第三方认证的充电设备。

二、更换电池

  排除了充电器和数据线问题,充不进电更换电池,如果换电池后能充电,说明电池有问题,更换电池就可以了。

三、尾插连接排线

  如果更换电池后,还是不能充电,接下来检查外配。充电经常插拔,操作不当时间久了,难免会导致尾插损坏。更换尾插连接排线测试。还有机型是通过尾插小板再连接排线到主板的,这类机器需要把小板一并排除。

四、检查充电电路

  排除尾插小板和排线后,还是无法充电,就是主板问题了,检查USB控制和尾插信号相连的芯片。因为USB接口承担着充电,数据传输,音频,OTG等功能,在用不同的功能时会通过USB控制进行切换。以下图中是手机不充电的故障及相关易损元件,可着重检测。(同时,也适用于安卓手机只要是用type-c口的不充电故障)

  根据此用户反馈的问题,充电的5V电压是没有问题的,这就需要着重检查数据控制信号,和USB切换控制元件。通过测量信号线路有无断线,更换芯片,来排除芯片本身问题,对故障进行修复就可以了。

TP1014/TP1015分别为USB_DP_CON和USB_DM_CON信号测试点:

  以上是华为Mate30无法充电的检测解决方法,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可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已收!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讲解的挺清晰,支持!

网友:
谢谢老师无私奉献。。。。。

网友: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就能解决故障。

网友:
你好!下载导航。遇到一个cpu坏,otg供电始终处于5v开启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