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进系统一会儿就蓝屏

楼主(2021-09-07):
联想B470主板蓝屏,蓝屏代码是0X000000F4   换过几个系统,换过内存,CPU,现象依旧,CPU供电的6721铁管子,现象依旧,求指导,

网友:
上管换完了吗?集显也看看

网友:
CPU和集显的供电上下管和驱动芯片全换了包好

网友:
刚装完就蓝屏?还是用一会才蓝屏呢?CPU供电的嫌疑大

网友:
cpu  乌龟管   管家婆

网友:
刷机试一下。

网友A:
单换了一个上管子,没换下管,另外看到可以进系统,使用5分钟到-20分钟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换了一个上管子,没换下管,另外看到可以进系统,使用5分钟到-20分钟不等,

一套换掉试试

网友:
笔记本技术,还是先学基础吧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我也有台一个样,折腾好久,累死累活,我都挂在闲鱼出了,看到这好像又找到希望了

网友:
我的一样,换硬盘,没用,把硬盘装到其他机器,正常启动

网友:
那几个王八壳子都换掉

网友:
修好了吗?可以分享。

网友:
好像是独显的问题。断开独显试试还蓝屏不。

网友:
先排除一下CPU,这款机器烧铁mos管CPU坏的也多。

网友:
主芯片跟上下管整套一起换掉。不然你最好是用波波查。

网友B(2021-10-14):
我的搞好了,省的有人说风凉话叫我别修了,什么问题,硬件问题,换了个小管子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搞好了,省的有人说风凉话叫我别修了,什么问题,硬件问题,换了个小管子通了。

可以分享经验,给你加分!

网友:
内存换了没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

网友:
cpu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