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碰到过联想Y7000板号NM-B701电池能开机,插电源就掉电。

楼主(2021-09-07):
问题是能充电,电池充电好了,能开机,一插上电源马上黑屏,不要电池单用电源电流跑到0.33左右,CPU供电不出来,不开机,用电池和电源也开不了机。有碰到过的吗,

EC和充电芯片都换过,问题一样。一点没变。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用12V可以开机,

网友A:
论坛上有的啊,也是通病问题了,插ac黑屏情况下cpu供电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的啊,也是通病问题了,插ac黑屏情况下cpu供电掉了

谢谢,我己经搞好了,是上管坏了,浪费我一个EC的钱,70元买了一个EC,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己经搞好了,是上管坏了,浪费我一个EC的钱,70元买了一个EC,哎

有空分析分析原理

网友C:
多测测吧 这个修到的都是通病电阻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测测吧 这个修到的都是通病电阻问题

那个电阻,知道么,我换了上下管,今天又开不了,感觉问题还是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知道么,我换了上下管,今天又开不了,感觉问题还是没找到

MP2979第47脚2m电阻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测测吧 这个修到的都是通病电阻问题

找到这个电阻了,搞定了,我拆电阻出来2M的变成几十欧了。换了CPU电压马上出来了。谢谢老铁提醒。。。。

网友(2021-10-07):
今天碰到个华硕本,也是电池能开机,插上电源就掉电。本来以为是EC或者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查到这个贴子后测了下CPU供电,上下管的控制脚对地只有3欧左右,把电源管理芯片去掉后对地正常了。订了个芯片看看

网友(2021-11-21):
这是通病啊 论坛上有

网友:
就是通病问题,之前遇到过就是这个机器,

网友:
联想交换联系 li886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