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H11H4-AM不亮维修

楼主(2021-09-07):
如题主板,开机风扇转,但不显示。测试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有,但无CPU供电。后搜索论坛中有坛友lucy8222关于这个板子的维修案例,受其启发,就检测L26这个电感的电压确实为零,难怪CPU无供电。这个电感受控于需要U33,测量U33的1脚供电正常,13脚的EN也正常,但4脚无电压。测量QN2的漏极D有3.3V,这个正常,但这个D极输出与U33的4脚电路相连的电阻R467是空缺的,电压电流过不去,测量R440两端都无电压,测量上拉电阻R441一端是3.3V,实际板子上并没有这个R441,我找了个10K电阻补上去,结果R441一端是3.3v,另一端还是零。在线检测U33的4脚3脚都无短路现象,后来我就把0欧的R467补上去,希望把QN2漏极输出的3.3v引到这个U33的4脚,结果连同QN2也没有电压了,好像U33内部短路了一样。
想按照坛友的思路引出一个电压到U33的4脚,结果都失败了,引出电压到这个4脚就降下来了,电感L26始终无输出。
后来网购了丝印NB671芯片,电压立马出来了,电感L26电压在1.09V左右,CPU供电也出来了,屏幕也亮了,到此维修结束。
这个板子U33附近好多的贴片是空缺的,比图纸上元件少好多,中间我自己加过不少的贴片电阻,都无效,最后都拆除了,但R467我是补上去了,亮机后也没有拆除看看,不知道R467是必须的还是内部早有连接。最后附上图纸,图片高清,没有圈红,应该可以看的清。

网友:
one of the tough work

网友:
现在修快板子感觉挺费神的,顶一下。

网友:
主板越来越复杂,维修难度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