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I2000处理器降频0.47G

楼主(2021-09-07):
小新I2000处理器降频到0.47g,重新换过硬盘装过系统,刷过BIOS,处理器供电也正常,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都好了,处理器坏了就没得修了

网友:
前面好像有一个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cpu吧  这个   和客户报个价格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应该是cpu,现在cpu坏的多,基本都不修了

网友:
锁频0.4一般都是和温控有关

网友:
到底是不是cpu

网友:
遇到过一台DELL  XPS笔记本是充电口坏了出现降频故障

网友:
风扇换个试试

网友A:
直接吧ProC_hot信号接到1.05V上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吧ProC_hot信号接到1.05V上秒杀

测试过吗?这是可以锁频吗?

网友:
联想的高端机会有适配器功率检测的线路 换个充电器试试 不行查下主板适配器功率检测线路 然后EC 然后CPU

网友:
直接加焊CPU

网友:
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吗?这是可以锁频吗?

我修过一台 故障一模一样  直接从Proc_hot接个1.5v 一直是打鸡血模式CPU从不降频

网友:
试试这个软件,解温控问题的。把里面温度防火墙的钩去掉。就不受温控保护了。如果频率上来了。一切正常,那你机器就是温控引起的降频。如果没效果,就是适配器检测出问题了。助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