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问题,hdmi接口插上78m05就发烫

楼主(2021-09-07):
如题,一个蓝宝石显卡,12转5v用的是7805,集显里看参数正常,用独显不显示并且发烫严重。刚收到时就是7805烧坏,换了一个依旧。这是哪里短了?

网友A:
烧鸡呀,5v以内烧鸡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B:
电容坏了,烧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呀,5v以内烧鸡看哪里短路了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坏了,烧鸡吧!!!!

是的,没有错

网友(2021-11-10):
我也有个 HDMI接口和  dvi接口无显示的,之前78m05烧了  现在dp可以显示,’
我想烧机,可调电源5V接DVI的  5V供电pin   负极接挡板   摸了半天没摸出哪里有温度来

网友:
现在有个神器叫温度成像仪,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