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故障,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9-07):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最近遇到一个HP电源,故障如下:

1。电源插上电后,绿线有正常电压
2。强制短接后,风扇转几下就停止了
3。强制短接时,测3.3v 5v 12v 瞬间均有输出
4。外观主次电容均没有漏液、变形等现象
5。用万用表测量二级管均正常
6。期间遇到白线与红线一同输出,电压一样,检查发现是正常的,因为白线好像不再使用
7。检查次极发现三个大的整流管,最左最右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

不知道,上面的问题如何解决,望前辈解疑,或者有这方面的电路图

强制短接后,风扇转几下就停止了

网友A:
检查次极发现三个大的整流管,最左最右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建议拆下来测一测

网友:
断电测量各路输出的电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测量输出电阻为:
5v  70欧
3.3v 462欧
12v 372欧
5vsb 1098欧
ps_on 468欧
-12v 333欧
pg 152欧

网友:
你这个看着像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电源这东西不建议小白去修。

网友:
检查检查一下可调电阻,这个电阻容易损坏。

网友:
检查次极发现三个大的整流管,最左最右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正常

网友:
理论不扎实的还是少弄。免得炸管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新手还是别碰了,讲解起来费劲,支持7楼说的,你可以直接代换一个可调电阻试试,或则直接更换一个可调电阻一半阻值的固定电阻试试!不行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换了431试试。

网友:
最左最右短路是正常的,因为那本来就是个二极管

网友:
这是保护所致,基本上是输出端的问题

网友:
那个整流管俩端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阻值只要不短路就没什么参考价值,每种电源都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这个没有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检查一下输出有短路的吗?........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A:
检查次极发现三个大的整流管,最左最右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建议拆下来测一测

这个可能是双二极管,你看看背面走线。应该是后级短路,导致保护。

网友:
那是肖特基整流管,正常的

网友:
调整电阻值,可以吗

网友(2021-11-25):
次极的那是肖特基整流管两边均和中间的构成二极管属性。在板上测两边当然是电阻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