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拆了个苹果11电池排线,用

楼主(2021-09-07):
请问我拆了个苹果11电池排线,用两根线一个接正极,一个接负极,最后插在稳压电源上可以当开机电源线用么?

网友:
我看我的买的维修佬那个上面头上就是接了2根线,你最好找个不用的手机测试一下,11 如果坏了有些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