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v5470 DAJW8CMB8E1主板 时好时坏黑屏

楼主(2021-09-07):
在个主板很奇怪 请大神么说下 哪里问题 开机时不时黑屏 有背光没有字 时不时的又正常  屏幕所有条件都正常 PS8620 换了修了有时候还是有问题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这机器显卡不 愿意坏啊  谁知道麻烦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TRY CMOS REPLACE?

能说明白些么

网友:
求助中 这种问题谁见过呢 大师么

网友B:
他说主板电池有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主板电池有没有换过?

跟主板电池没关系 我都没放

网友:
这个机器很怪异有时候还闪屏 有时候开一会就闪 静止状态 什么都没动

网友:
跟电池没关系!!!

网友:
查一下屏线,以及屏接口附近的ESD静电芯片。两年多前,一个客户的电脑,充电时碰着线摔到了地上。开始也没问题。几天后就黑屏了(外接正常)。到手拆开,屏接口附近烧了个坑,另外还有一些小元器件。查点位,是ESD芯片,直接不好焊线,用了个小转接板飞线到主板,其它元件补齐,还是不亮屏。拆屏,屏线短路,换线后,出现的故障就和你现在一样。又检查,不小心弄掉了根飞线(没有注意到),没找到问题,又开机,正常了,试机两小时没出故障。准备上绿油打胶固定,飞线那怎么掉了?又补上那根飞线,故障又重新出现了。反复操作好几次,最后决定不连那根飞线了。那电脑到现在两年多了没出问题,前不久又拿来做了次系统,所以我知道没有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花屏CPU坏得多。

网友C:
直接换个屏线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网友D:
屏线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E:
这个主板有个1.15v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F:
CPU可能,转换芯片是一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屏线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屏线 屏幕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问题换了就好

屏线 屏幕都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服了 装机器有时候8声报警还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可能,转换芯片是一方面

还真怀疑是 CPU 我想把独立显卡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有个1.15v供电容易出问题

您方便说下在哪个位置么 谢谢

网友:
外界屏看一下,是挡log还是灰屏

网友:
这种厚屏在换屏试一下 我遇到过开机到win7四叶图片后就是灰屏的.后再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压量下,可以换个电容试试,还有可以用风枪加热cpu周围电阻,可能会有奇迹

网友:
说明你换的ps8620不是新的

网友(2021-12-09):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