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一体机维修

楼主(2021-09-07):
昨天女儿放学说老师让爸爸明天去教室一趟,当时就质问女儿这才第一天上学就给我惹事,女儿哭着说没有。
第二天怀着忐忑的心情,送女儿去教室,老师迎了上来,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说,教室的教学电脑打不开了,看到我在家长群里的头像应该可以修,让帮忙看看。
这下心里的石头总算是放下来了,但心里马上又紧张了起来。十来年没有上过讲台了,台下还有一众小朋友。关键是这玩意儿我也没弄过。老师让小孩读书,我按开机指示灯亮屏上确实是没反应。观察了有十来分钟看到左边有USB接口,有天线,有VGA,还有两颗螺丝,果断给拆下来。和老师说感觉是这的问题,也没带工具,我带回去研究下。老师同意了。出来发现头发都汗透了,讲台上果然不好玩。

按上电有待机,感觉有点高,按面板上的开机键电流没有任何变化。

拆开发现是台式机的CPU,四代的,没有图纸,3V5V都出来了,IO是F71808A,31、32有跳变,36RSMRST有3.3V,33脚S3没有反应。

查桥吧,电池旁边有个跳线帽量了下只有1.4V,插上电源在量有1.7V,RTC电压不对,没点位图,想到上次修过一个同样问题的B85是断线,在主板上观察半天也没找到痕迹,只能跑线了,当测到一个电阻时有1.7V,量另一端3.2V,拆掉也不知多大电阻,换个1.5K的试试,在测试正常了。

明天可以交差了,又可以和老师相处会儿了

网友:
你女儿这么小 都会给你介绍 维修活了!有商业头脑

网友:
高手,为女儿增光。

网友:
从最后一句放可以看出应该是位女老师

网友A:
这机器待机0.039A 完全正常,有些可能0.07A  0.09A都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待机0.039A 完全正常,有些可能0.07A  0.09A都见过

是啊,没拆之前以为是BGA的笔记本用的U,台式机的U待机应该高点。

网友B:
楼主不会是看上那女老师了吧?

网友:
看样子老师肯定是个女的,而且很漂亮!

网友:
连女儿的老师都不放过,是我们的榜样,技术牛逼

网友:
厉害。没点位图的板子我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是看上那女老师了吧?

早上给装好,为了表示自己的技术高超,和老师侃侃而谈,如何如何轻松秒杀的。也得到了老师的夸赞。这一天心情都非常奈斯。结果晚上悲剧了,老婆接孩放学又带回来三台。我是又高兴又悲催。高兴的是啥就不说了,都是同道中人。悲催的是早上只顾上聊天也没谈钱的事。

网友C:
一起算,不然让他请你吃麻辣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起算,不然让他请你吃麻辣烫

你说的对,谈钱伤感情,回头约出来请吃麻辣烫。这三台有两台是桥供电芯片APW8720C坏,换了就好。还有个几分钟会掉电,麻烦点。

网友D:
为什么要装一个1.5k的电阻。而不是,直接拉一个0欧姆的电阻呢?直接接一个3.3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装一个1.5k的电阻。而不是,直接拉一个0欧姆的电阻呢?直接接一个3.3不对吗?

我记得RTC电路是直接过去的,RTCRST延时产生过去的要加个电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也是小白,爱折腾。

网友:
这是技术论坛吗   为什么我感觉像是在看小说
剧情跌宕起伏
关键是最后还真让楼主装到了

这以后女儿还不得在学校横着走
那个老师还不得给个面子

网友:
现在都能想到
女儿一脸得意的 在班里和同学说
看见了吗  那电脑是我爸修好的   厉害吧

网友(2021-10-26):
为什么要装1.5K电阻。。。。直接不装多好- -

网友:
除了技术方面要向楼主学习,某些方面更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