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器能解决ME的原因引起启动慢的问题吗?

楼主(2021-09-07):
我的联想启天m6500-x684不能启动,后通过编程器更新rom解决了问题,但是亮屏需要20秒多,论坛有许多编程器备份的固件,但是用电烙铁更换三个芯片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方法更新BIOS固件中的ME部分呢?

下面的is8xm.rar是我备份的现在机器用的完整BIOS固件。用BIOS Backup ToolKit V2.0和Fptw64备份的文件完全一样。下面的链接是我的需要合成的ME固件和BIOS备份固件。

另外我的机器型号是联想启天m6500-d684,官网没有固件链接,阴差阳错我把固件升级成THINKSTATION P300的了,现在能正常使用,还是启动慢,需通过更新ME固件解决。

https://ws28.cn/f/6cg6uhk1mls
需要合成的ME固件和备份的本机BIOS完整结构固件

我原来玩路由器玩了5、6年,有个高手写了个breed,就是相当于电脑的GRUB4DOS,breed既能用浏览器备份编程器固件,也能刷入编程器固件,还能刷入普通固件,能单独备份路由器信号部分,还能超频使用路由器,太方便了。

网友:
SEND BIOS BACKUP
I can do ME REGION

网友:
刚刚备份的。

网友:
Lenovo ThinkCenter M83 is8xm rev 1.0

Lenovo ThinkCenter M83 is8xm rev 1.0.rar

网友:
Lenovo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4.3.2
(C) Copyright 1984-2012, Lenovo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BIOS version of ROM file doesn't match the current BIOS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用FPT工具直接更新ME模块,然后用grest指令初始化

前提是你选择的ME固件匹配你的机器

网友:
好像南桥换过后就要重新刷ME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用FPT工具直接更新ME模块,然后用grest指令初始化

PS:待刷 ME 文件是完整结构 BIOS 文件,不是单一ME模块.
      10.2 参照上述 1~4 挂载 EFI Shell
      10.3 fpt 刷写 me
             例:fpt -f Z27MP2.11 -me
             最后出现绿字 FPT Operation Successful. = FPT操作成功
             出现红字代表有问题 ,截图研究
              fpt -greset  <-- 完整重启
我的备份的固件和需要刷新的ME的固件都有,怎么能合成一个完整的能用fpt刷写的固件呢?

9.0.30.1482.rgn

LENOVO-FBKTDFAUS.rom

网友:
https://ws28.cn/f/6cg6uhk1mls
上面是ME固件和BIOS备份固件,因为fpt必须用完整结构的BIOS文件刷写,希望高手能帮忙解决。

网友:
me 带设备表,设备表坏了而已,无限重启,只能硬刷

网友:
可以刷机的接口,外挂个刷好的bios,进系统后拔掉外接,可以用的bios下flash,或者efi刷,再不济,系统下刷也可以,要先清空

网友B:
1、其实我就是用把三个bios芯片用焊台卸下来,用编程器写好了又装上去的,太麻烦了,如果再用编程器,还要把机器大卸八块。
2、我也有夹子,夹子是十几年前的,夹芯片的时候夹不住,现在启动一分多钟麻烦。
3、因为我加了nvme的代码,真正nvme固态盘启动也就10秒左右。
4、用fpt写入ME固件,必须用完整结构的BIOS固件,我不会合成,估计全国最高的高手都在我们论坛里,所以请高手帮忙合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其实我就是用把三个bios芯片用焊台卸下来,用编程器写好了又装上去的,太麻烦了,如果再用编程器,还要 ...

FPT可以单独写ME区域,也可以单独写BIOS区域,也可以全部都写

区别就是指令

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FPT -F MeRegion.rom -me是刷新ME的命令。

最后还要执行下 fpt -greset指令

需要匹配你ME版本的FPT,不能高也不能低(每个i平台都有对应版本的FPT工具)

另外有夹子就可以刷,根本不需要拆芯片(台式机啊,老大,拆开主机外壳就可以夹了,标准的SOP-8)。就算拆芯片,这不是常规操作么

网友A:
如果你实在不会修改。那你上传最终的BIOS文件(需要修改ME为CONFIGURATION状态的)到百度盘(拒绝论坛附件,扣钱的)

然后PM地址,我给你下载回来替换干净的ME。然后自己用FPT或者编程器刷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其实我就是用把三个bios芯片用焊台卸下来,用编程器写好了又装上去的,太麻烦了,如果再用编程器,还要 ...

开贴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请教高手帮忙合成能完整结构的BIOS。写入固件到主板的工具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实在不会修改。那你上传最终的BIOS文件(需要修改ME为CONFIGURATION状态的)到百度盘(拒绝论坛附件 ...

本身用编程器修好的板子,就是不想动编程器才开的帖子,希望大神能出现。
我原来玩路由器玩了5、6年,有个高手写了个breed,就是相当于电脑的GRUB4DOS,breed既能用浏览器备份编程器固件,也能刷入编程器固件,还能刷入普通固件,能单独备份路由器信号部分,还能超频使用路由器,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身用编程器修好的板子,就是不想动编程器才开的帖子,希望大神能出现。
我原来玩路由器玩了5、6年,有 ...

你发百度盘我帮你改吧

怎么刷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改ME不难

网友B:
网上的帖子都是编程器固件改ME。https://www.wenshushu.cn/f/6cg6uhk1mls

网友C:
其实你这样也很麻烦,还真不如焊下用编程器呢

网友:
你的想法需要重新编译x86平台软启动流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帖子都是编程器固件改ME。https://www.wenshushu.cn/f/6cg6uhk1mls

我用WINHEX看了一下,ME不在BIOS文件中,没有FPT的结构

应该是单独存放再另外一个SPI芯片中

另外,你提供的ME版本非常低,和你的BIOS文件根本都不匹配

建议检查你的主板是不是有第二个SPI ROM

网友A:
我可以确认你提供的网盘的BIOS文件中,不包含ME的结构

所以你的主板一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SPI ROM芯片。也就是说:BIOS和ME都是单独存放一个芯片的

另外,还是再次提醒下,ME是可以单独刷新的。原厂提供的BIOS工具就可以操作,和BIOS文件都是单独分开的,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如果你还是坚持:待刷 ME 文件是完整结构 BIOS 文件,不是单一ME模块

那我也无话可说

不同品牌,或者即使同一品牌,不同时期,BIOS文件的打包和刷新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在一起,有些是分开的,但是不管如何,ME一定是可以单独刷新的(至少我了解的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T可以单独写ME区域,也可以单独写BIOS区域,也可以全部都写

区别就是指令

夹子我有,拆芯片的事情也经常干,原来玩路由的时候也经常焊座子。
原来路由器的rom,编程器的和厂家固件能拼接,也有人专门写了万能BOOT,能刷厂家rom,也能刷写编程器固件。
主要是探讨论坛里玩主板的能不能研究出更方便的技术,不用动不动就拆拆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确认你提供的网盘的BIOS文件中,不包含ME的结构

所以你的主板一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SPI ROM芯片 ...

1、你说的很对,BIOS芯片有三个一个1兆的一个8兆的还有一个4兆的,一兆的是ec芯片,8兆和4兆的是BIOS,编程器固件更换ME文件网上一大堆资料,我给你的是用软件备份的固件。
2、我的目的就是不拆机器更新ME。3、我的机器是联想启天m6500-d684,官网没有固件链接,阴差阳错我把固件升级成THINKSTATION P300的了,版本是2021061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这样也很麻烦,还真不如焊下用编程器呢

主要是技术探讨,即使拆机器用编程器改也不过十几分钟的事情,不拆机器两分钟能解决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说的很对,BIOS芯片有三个一个1兆的一个8兆的还有一个4兆的,一兆的是ec芯片,8兆和4兆的是BIOS,编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是可以单独更新的,不需要拆芯片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还是编程器快一点奥

网友:
提示me文件大小错误。不能行。

网友:
分析了里里面的五个批处理文件,发现缺少好多文件,特别是me.bat 里面的固件都不在,oa3.bat也缺oa3.bin,
BIOS文件刷进去了。
另外我把网友提供的能正常亮机的编程器固件分离成了四部分,其中BIOS部分正常刷入系统使用,用FWUpdLcl64单独刷还是提示ME文件大小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WINHEX看了一下,ME不在BIOS文件中,没有FPT的结构

应该是单独存放再另外一个SPI芯片中

另外,你提供的ME版本非常低,和你的BIOS文件根本都不匹配

建议检查你的主板是不是有第二个SPI ROM

系统下导出的都是不带me的纯bios,要编程器读取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下导出的都是不带me的纯bios,要编程器读取改

对,那种BIOS备份太儿戏了,只能保存BIOS主体,ME不会读出来的

网友:
还是相信编程器,升级的或者命令刷的,谁知道完整不完整

网友:
这种问题海鲜市场说出自己需求就能买到软刷包,白嫖还是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确认你提供的网盘的BIOS文件中,不包含ME的结构

所以你的主板一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SPI ROM芯片。也就是说:BIOS和ME都是单独存放一个芯片的

另外,还是再次提醒下,ME是可以单独刷新的。原厂提供的BIOS工具就可以操作,和BIOS文件都是单独分开的,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如果你还是坚持:待刷 ME 文件是完整结构 BIOS 文件,不是单一ME模块

那我也无话可说

不同品牌,或者即使同一品牌,不同时期,BIOS文件的打包和刷新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在一起,有些是分开的,但是不管如何,ME一定是可以单独刷新的(至少我了解的是这样)

对,联想的bios升级包就是efi文件打包的,根本没法直接线刷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用,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个机器能用下来的也是高手了,还是得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