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识LG显示器E2242C

楼主(2021-09-08):
给显示器通电源后,能看到显示器LG亮屏。但是灭后黑屏,电脑不能识别到显示器,显示桌面?拔插电源有时能正常上去看到桌面。不知何故?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确认不是电脑主机问题?

网友:
与显示器正常使用时右上角出现图标是否有关?

网友:
应该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机没输出

网友:
能确定电脑有输出的。

网友:
另外我的输入法只有手心输入法,是否微软不让系统进入桌面?

网友:
应与输入法什么无关的,是否你插入口弄错了,还有电脑是不是有输出。要不显示器坏了,你用替代法下

网友:
我把这台显示器的VGA线接到一台笔记本的VGA输出接头上后,笔记本有信号,这台显示器还是没有信号。可能显示器坏了?哪坏了可以造成这故障能?有时插几次电源还能上去,为什么呢?

网友:
接口坏了,这显示器还有其它接口吗,可以试试呀

网友:
没有其他接口只有VGA。如果巴插电源上去了,怎么动插座都不黑屏。一直可以用。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红色的,正常工作时是否应为绿色的?手动关闭也关闭不了,其他调整按钮均不好使。是否正常请了解的师傅告送我,谢谢。(但是只要上去了就一直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很容易但我没拆过,换板不知道如何拆开排线。那位好友帮我?谢谢

网友:
i2c 两根线查下

网友:
淘宝38元换驱动板一切正常了。原来的驱动电路板的vga连接电路出现问题造成的。原来即使拔插电源有时能使用也在屏上右角出现一方框,提示接触不良。而相关电子器件被这块散热固定板挡着很难卸下。所以买了块二手很旧很旧的板。能使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