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43v5q开机有道道后白屏再暗屏

楼主(2021-09-08):
有一个飞利浦243V5Q显示器,开机显示的有道道。后白屏。再后来暗屏。如果关掉显示器,再开能显示。就是有道道。过一会还是白屏。然后暗屏。不知是哪方面的问题。求给个思路。
暗屏

网友:
逻辑板升压看看

网友:
点屏器点一下 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好像逻辑板不良,需要对关键点电压测量,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