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貌似三极管的玩意是什么管

楼主(2021-09-08):
(图片)

网友:
“”三极管?“”这不都是集成块吗?

网友:
右下是光耦管。说得对不对。

网友:
下面是光耦吧

网友:
怎样测光耦呢

网友:
下面这个光耦,测了一下其中二极管电压为1.076v,此时有个疑问了,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0.3v或0.7v吗?

网友:
电源芯片,BIOS芯片,光耦

网友:
817是光电耦合器和这样配合用的8脚ic一般是用于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