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想Y470第三次烧PQ302,抓狂了

楼主(2021-09-08):
第一次是通病,屏幕排线旁边的电容短路,导致烧了一堆东西,包括pq302,换好之后使用了几个月。

中间又烧过一次pq302,查询得知,这个是充电隔离管,没有在意,重新换了一个ao4459。

昨天又一次pq302烧了,具体症状是只能电池供电,不能电源充电和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
1.为什么这个充电隔离管容易烧?是下面有短路吗?那为什么没有其他问题暴露,只更换这个管子就好了

2.AO4459查询是30V6.5A场效应管,用ao4409(30v 15a)能替代吗?手边只有这个4409了,我担心换个大电流的烧更多的管子,类似保险原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遇到的都是公共点大短路(不是上管就是电容击穿)大电流才可能会烧PQ302。公共点没问题却烧PQ302的还没遇见过

网友:
AO4409已经换上了,现在正常充电,只用电源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手摸这个芯片及其附近特别烫。还不知道为什么烧,以及这么烫正常不

网友A:
烫不正常,在叠加-个mos烫不烫。

网友B:
两个都换了吧  换个4407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烫不正常,在叠加-个mos烫不烫。

直接叠罗汉?明天拆了在叠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烫不正常,在叠加-个mos烫不烫。

我担心的是,把这里加强了,有了大电流不烧了,但是又把其他地方给烧坏了,到现在还不清楚烧302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换了吧  换个4407看看

除过pq 302之外,还要换哪个?

网友:
期待最后的结果,发烫肯定不正常

网友:
场效管未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
G极电压不正常,mos管沟道中的电场偏移的比较大,会导致发烫烧管

网友:
机器电流多大,把电池拆了,对比电流,老机器是不是电池导致电流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查查G级驱动电压,有24V波形的。

网友:
看看pwm的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公共点没问题怎么会烧这个啊

网友:
是不是电池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