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 不触发待机0.06送钱故障

楼主(2021-09-08):
接修一台T430机器,客户说头一天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待机0.06,不触发。拆机发现5v和3v都正常,先刷个BIOS试试吧,刷完ok。装机准备收钱了。
第二天客户来拿了,机器又开不了机了。支走客户,又拆开机器,冷静分析了一下,既然故障没有排除,说明不是BIOS问题。是不是焊接时加热导致主板能开机了呢?为了印证这个想法,用电吹风吹南桥周围,果然能开机。接下来就是锁定哪个元件热稳定性能变差。让板子变冷后,用放大镜自己观察南桥周围元件。看到晶振表面有一点点锈迹,用洗板水洗掉后还是开不了机。于是用电烙铁放在晶振上方烤,几秒钟机器就自动开机了(CMOS电池未装)。找了个台式机H81主板的南桥晶振,换上去冷机测试OK 。连续测试几天都正常,今日交货。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病遇到的太少了,一般人都不会考虑晶振坏

网友:
一般都以为桥有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玻璃晶振比较多 这个少点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台,万用表测有压差,上示波器,无波形

网友A:
请问装不装电池有啥区别呢?

网友:
牛啊。。。。这都可以

网友:
这种封装的晶振我坏了好多.

网友:
这种晶振,肯定国产。

网友:
厉害 这个不能说是送钱维修  没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真不一定修得出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t410也是这里问题,不过没有换,只是加焊了。明天试下不行我也换掉!

网友:
跟我一样,也时喜欢用台式主板的晶振·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确实这个不算是捡钱,凭技术吃饭的,技术过硬。

网友:
笔记本很少考虑晶振,台式机换晶振的还多点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多见 啊啊

网友:
这要放大才能看清了。

网友:
晶振好多年没换过了 羡慕

网友:
个别案例吧?

网友:
晶振坏一般在教程视频里有说过,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故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学习了,我真的想不没想到。

网友C:
前两天客户那一个这个机器让我修 报价300  客户跟我说网上买个这个主板还要不了300  气的气不打一出来

网友:
感觉这种陶瓷晶振特别容易坏

网友:
楼主真细心,要是我肯定会觉得南桥虚焊了

网友:
有压差, 一般人都会考虑加焊下桥,没用示波器的话。

网友D:
晶振一般非常少坏,楼主挺细心的,可0.06A待机是不是有点高了,楼主修好后待机还是0.06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一般非常少坏,楼主挺细心的,可0.06A待机是不是有点高了,楼主修好后待机还是0.06吗

修好还是0.06哦  可能每个人的维修电源有差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装不装电池有啥区别呢?

你说的是主板电池吗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主板电池吗

不装电池的话通电可以自动开机,装电池后只要第一次正常开机之后二次开机就必须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可能性大

客户取走几天了,没有反应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客户那一个这个机器让我修 报价300  客户跟我说网上买个这个主板还要不了300  气的气不打一出来

可惜我看不到图,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晶振虚焊吗?

网友:
干维修这活还是要心细,故障维修不难,主要是看珍断,向老师傅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主板电池吗

是的,本人老白请多关照

网友H:
有示波器的话,应该直接就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示波器的话,应该直接就查出来了

以前有个20M的示波器淘汰扔了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开机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装电池的话通电可以自动开机,装电池后只要第一次正常开机之后二次开机就必须按开关。

我知道,只是跟提问者说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本人老白请多关照

不装主板电池会自动开机

网友:
有些用手摸一下也可以开

网友:
还是要心细,一般的估计就先干桥再说了

网友:
这病遇到的太少了

网友:
南桥晶振啊

网友I:
我有个L530 也差不多。位置也是这个位置
zjjwwx
我分析可能是由于表面贴有胶纸的原因,高温时形成水蒸气,导致晶振失效
详情

网友:
要细心,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L530 也差不多。位置也是这个位置
我分析可能是由于表面贴有胶纸的原因,高温时形成水蒸气,导致晶振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