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显存焊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1-09-08):
(图片)

网友:
来人啊,帮忙看看

网友:
基本没救了,这个请人弄,价格贵,自己修,肯定搞不定。

网友A:
可以弄,都是直线问题不大。如果确认都线断了或短路了,刮掉,然后上漆光固,最后补线飞线,再上绿漆就可以了

不过能拆成一个糊状也是神人了,请教是怎么拆的

网友B:
有救
看你的维修水品,和维修耗时,还要衡量物品的实际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都是直线问题不大。如果确认都线断了或短路了,刮掉,然后上漆光固,最后补线飞线,再上绿漆就可以了

不过能拆成一个糊状也是神人了,请教是怎么拆的

,主要不确定焊盘搭锡没有,好像是绝缘漆掉了点,焊锡点没掉,就怕搭锡短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救
看你的维修水品,和维修耗时,还要衡量物品的实际价钱

是的,工具缺太多了,慢慢救吧

网友:
可以搞好,但是不值得,看看什么卡,值得浪费时间不

网友:
绿油走一波。。。。

网友:
你这是拿的砂纸拖焊盘?

网友:
用绿油绝缘下就行

网友:
直接上就好了,又没掉点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这算啥

网友:
上 绿油 应该比较好搞

网友:
你如果也修手机,那这种问题简直太简单了

网友:
这个要考验你的技术了

网友:
绿油操作下

网友:
没看到哪里有问题啊   不就是掉了一点漆吗
直接上不就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