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

楼主(2021-09-08):
一块ga b75m d3v,正常用着出问题了,开机上电风扇反复启停,不显示。

检查后发现是r216处有问题,一端电压出不来,怀疑是q34坏或者r216坏,两个都拆下,测量q34和r216阻值及焊盘电压都正常,郁闷了一天,
后来想到可能是板子时间长了焊点有轻微腐蚀,造成虚焊接触不良,重新焊上加焊后,开机点亮正常。
一天 正常
两天 正常
三天  出现2次蓝屏自动关机   关机检测上次焊接的地方没发现问题。按上电次序查,发现q33  g极就是2脚电压1.5v,此处很可疑,正常应该0.6v左右,
直接拆下测量q33没看出问题,焊盘电压也对,果断换了个q33上去并加焊一下,结果开机点亮正常,目前没什么问题。

这次不知道是虚焊还是q33坏了,听说技嘉的小管子比较个性。本来都打算放弃了,结果耐心还总是有惊喜!!

走了点弯路,还是耐心很重要。
所以问问,对这种虚焊,接触不良的元件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不拆焊就可以在线检测和判断????

网友:
用放大镜,针挑另件脚。

网友:
虚焊很难找,有时纯碰运气

网友(2021-10-12):
是的,很难判断,还影响维修思路,令人郁闷。。

网友:
特别是那些半好半坏的问题最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