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 联想g450,有待机3,5v,可以触发,不亮机

楼主(2021-09-08):
机器能触发,触发后电流1.1这样跳变,屏幕没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诊断卡不跑码,各大电感对地阻止无短路,高手们指点下如何下手

网友:
这板如果是独显的查下显卡跟排线看下吧

网友:
内存过没过哦

网友:
嗯,内存有电,cpu也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也没有可用的桥

网友:
不跑码,应该没到内存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电流是2A左右,也是不亮屏,内存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电流是2A左右,也是不亮屏,内存换了也不行。

直接到2a吗?,有没有跳变,直接到2a可能是有元件或芯片烧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