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主板不开机、代码跑15的修理

楼主(2021-09-08):
     这是一片技嘉的B85大板,型号GA-B85-HD3 REV1.1。相比后面几个缩水版本的HD3,这板子CPU供电位置合理,散热效果更好些,本着“别丢掉,再利用”的精神,修起来用吧:
      主板通电后不触发,拆开桥散热器后发现南桥周围电路有进水痕迹,先把腐蚀的零件更换、补焊,初步处理后,发现还是不触发。
     检查触发条件,CMOS外围电路均正常,短路开机针,io有信号送到桥,但桥没有返回S3信号,估计桥外围电路还有问题,经观察测量发现NR100 8.2k电阻腐蚀损坏,断路,该电阻为N_GPIO72的信号上拉。更换后就能触发上电。华擎的B85板子上也有该电阻(图)。
      主板不触发,大家可关注一下南桥GPIO72脚的待机电压。

       主板触发通电后,PC小喇叭报警,诊断卡跑15代码后重启,如此反复。
       先检查插槽236脚 VDDSPD 3.3V电压OK,118、238脚SMBCKL与SMBDATA电压均为3.3V,正常。

      内存插入4个内存插槽故障不变。
      对调BIOS芯片、从外网下载刷入F11版BIOS,故障不变。
      测试IO128、127、126等脚,也就是3.3V 5V 12V的供电取样脚 VIN1、2、3均为2.0v左右,正常。说明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对比腐蚀的零件及图纸,我注意到了NR131及NR132,测量其分压后的信号N_DRAM_PWROK。NR131一端均为5V,一端0V,NR132两端均为0V,拆掉测量PCB没有断线,考虑电阻已受腐蚀,于是用500欧,1K欧电阻代用换上,开机一路小跑到A0,亮机(图)。

总结:1,桥GPIO72脚参与开机过程。
          2,在技嘉主板上,诊断卡跑15,与N_DRAM_PWROK信号有关。

网友A:
顺便放出这个板子的BIOS,自从上次事件后,再也不能访问台湾官网,有些BIOS就不能从官方网站下载了。
技嘉GA-B85-HD3 (rev1.x)。是F11版本。

网友:
这个问题连我这老手都觉得很厉害了,能修到内存在桥里的模块信号,技术不错;如果不是因为腐蚀而修到这个信号,那就经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放出这个板子的BIOS,自从上次事件后,再也不能访问台湾官网,有些BIOS就不能从官方网站下载了。
技嘉GA-B85-HD3 (rev1.x)。是F11版本。

有梯子应该可以吧

网友:
多谢分享,技术精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放出这个板子的BIOS,自从上次事件后,再也不能访问台湾官网,有些BIOS就不能从官方网站下载了。
技嘉 ...

某 MS-事件        ?

网友B:
高手!我这一般花15分钟搞不好就报废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耐心和细心,更需要技术功底,高手!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久置了,不然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短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我这一般花15分钟搞不好就报废

15分钟,,我手上几张主板修半年了都没修好

网友:
通病就是这里的吗

网友:
GPIO72我遇到过,内存信号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大神啊!我是搞不了这种板子,精华!

网友:
时间久了 氧化了

网友:
我修都是先目测下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板子价格不高,但楼主的精神与手艺值得点赞,认真学习!

网友:
赞一下希望后续有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