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测试软件后花屏

楼主(2021-09-08):
Rx 560显卡,接集显运行测试软件,输完命令测试显存就花了

网友:
然后并没有死机,还能按键盘,就是看不清是些什么

网友:
Replace the VGA chip

网友:
用集显扫显存

网友A:
是集显,开始正常,输了命令开始测试就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开始正常,输了命令开始测试就花了

集成显卡是没有测试画面的。就是一堆英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是没有测试画面的。就是一堆英文。

都说了是花屏了。。

网友C:
集显还会花屏建议换主板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集显还会花屏建议换主板测试

现在是这样的了,我以为是测试盘出了问题又重新做了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这样的了,我以为是测试盘出了问题又重新做了盘,。

显卡没问题,换了个正常使用的显卡

网友:
换个好显卡试试

网友:
重启,直接,看结果,不就行了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存出问题,建议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供电

网友:
这是啥?这前只是560测不了,重新装了几次软件,250也测试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是花屏了。。

急招显卡大师傅一名 待遇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