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奇怪故障,有待机电流,单适配器不开机,无公共点电压

楼主(2021-09-08):
一、        接维修电源,电流0.013,没有充电电流,可以开机,但是,维修电源上的电流还是0.013没有变化,看来用的是电池供电,为了印证一下,拆下电池直接不开机。这时比较迷茫,如果说电源到接口到主板有问题,应该没有待机电流才对,现在是有待机电流,看似待机也正常,为什么没有开机电流跳变?
二、带着疑问拆开电脑,直接测量公共点电压,接口处20V,经过第一个PQ301后到P2点,测量P2点电压为19.3V左右,第一个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到这里看到的问题,直接测量PQ301的G级,为18V左右,看来问题出在保护隔离上。
三、PQ301和PQ302是P构造MOS管,要想完全导通,4脚电压应该低于1脚电压4.5V,经过刚才的测量4脚电压没到达到导通条件,4脚没有与地形成分压,这时我们追查4脚相连接的线路。4脚要想分压,PQ307B和PQ990A任意一个N构造管子导通才能分压,4脚电压才能低于14V,因为没有公共点电压就没有BATT_OUT电压,所以PQ990A这时是不受控制的,这里我们先不管这一路,下面只看PQ307B这一路是怎么工作的。
四、PQ307B是N管,要想形成分压,5脚PACIN和PACIN_G必须为高电平,我们先测量PACIN经过电阻PR309到PQ307B的控制级,测量PR309的1脚为低电平,2脚也是低电平,这时,怀疑是PQ998A导通拉低PACIN,测量PQ998A的2脚控制级也是低电平,此时PQ998A应该是截止状态,这时我们可以先不管PQ998A后面的条件,应该是PACIN的问题,我们继续追查这个信号。
五、PACIN是经过PQ998B产生,PACIN要想正常产生,PQ998B应该截止,因为PQ998B为N管,所以ACPRN应该是低电平截止,BQ24737-VDD经过电阻PR326和PR333分压产生PACIN,测量ACPRN这时为低电平,PQ998B以时也是截止状态,没有PACIN应该是BQ24737-VDD没有分压,当测量到BQ24737-VDD里,发现没有电压,经过查此芯片数据手册知道,此电压是PU301的20脚在得到VCC供电,6脚ACDET由VIN经过电阻分压得到大于0.6V,VCC高于3.75V,芯片16脚输出线性电压REGN更名为BQ24737-VDD,当ACDET电压高于2.4V,芯片输出低电平ACOK,更名为ACPRN。经过测量,发现VCC有19V,ACDET为2.4V,没有输出线性供电REGN,判断为PU301芯片损坏,更换后,16脚REGN为6V,公共点电压也为20V,待机电流降到0.011,待机电压也顺利产生,故障排除。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牛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2022-03-04):
楼主讲的清楚明白,小白好好学习。

网友:
细节到位

网友(2023-09-06):
技术不错!理论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