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漏电不开机

楼主(2021-09-08):
如图 主板是一修机 这个芯片加电短路漏电 大神们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如何下手啊 求助
不开机

网友:
漏电多少 你在转换管后端烧鸡看下

网友:
上烧机大法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第三端,捡钱活

网友:
恭喜 捡钱成功。。。。

网友:
学学习来了,漏电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