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21-09-08):
客户送修一台E430C机器

测试待机电流0.04,不触发,拆机测试各电感都无电压,保护隔离对地阻值正常,测试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PL301电感短路,(上传了两张图片后面的图片无法上传,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期看看能不能补上)
电路图,根据经验判断电路保护,直接在保护隔离电路上接个5V烧机,电流达到4A,主板一个脚上电容明显冒烟,去掉此电容后待机电流0.001,开机亮机。附原机BIOS。
不触发原机备份OK E5

网友:
联想笔记本公共点电容坏的最多了

网友:
电容短路小问题了,修了得检查有没有隔离管坏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我不敢在公共点用5V烧机

网友:
大短路记得看隔离管哦

网友:
给提点建议,冒烟位置来张照片,显示发照片,图纸位置发张,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要先看隔离管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