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 HD主板不停自动上电断电

楼主(2021-09-08):
映泰H55 HD主板,i3-530 CPU,上电不会自动开机,按了开关键后开机然后自动关机,几秒后又自动开机——自动断电——自动开机,不停循环。拨掉CPU供电的4P插头,现象依旧。自动开关机中间测量开关针上电压一直是3.3V,IO的电压3.4V不变,功率表上显示自动开机时功率增加5瓦左右。IO是IT8721F-BXS。

请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的维修检查方向。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否刷过bios ?

网友A:
写过官网的不行,再写回原来备份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过官网的不行,再写回原来备份的也不行。

那就要查电路了,我也是小白瞎倒腾

网友:
建议换个U试试,我也有台这故障还在哪放滴呢,没U试机,等遇到合适的再试

网友:
这个机器挺少了,收藏了,谢谢。

网友:
测供电。信号等

网友:
短路了?排除bios正常的话,重点查桥附近的电路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兄弟,看来的没有什么维修基础,先去学习一下时序,能看懂时序修起来才简单!